电脑在使用时有时下角弹出红色警告+5V 0.0000等

楼主(2021-05-27):
电脑在使用时有时下角弹出红色警告+5V     0.0000等,华硕P8B75-V(B75EXPreSS芯片组),电脑有时候会提示VCORE 0.0000V有时示+3.3V 0.00∨,有时+3.3  2.4V这是神马意思,是电源不稳定吗?那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
好歹上张照片看看啊

网友:
重点检查熊的vin检测脚

网友:
电压检测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最好有个照片  直观一点

网友(2021-08-06):
右下角每隔十几分钟弹出红色警告框

网友:
我发现华硕板子是不是很多出现这个问题,我的有一台机子,华硕P8H61-M-LX,也是BOSS显示5V电压为6点几伏,显示红色,并且电压不稳定,我用表测试电源5V电压很稳定,是5.23V,机子有时候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进入桌面以后不定时重启,必须按F1进入BOSS设置,里面5V显示电压高。我把5V检测选择忽略以后机子可以正常工作,不在重启。我今天把5V检测的上拉电阻拆下测试为39.9K,因为找不到这个阻值电阻,只好把电阻用酒精清洗后再安装上去,发现BOSS里面5V显示电压正常了,为5.28. 我把5V监测重新开启,不在重启,分析是不是电阻漏电或者板子有漏电情况。风枪的高温把漏电排除了。用酒精把IO芯片周围的电阻和电容仔细清洗了一遍,到目前为止机子没有出现故障,BOSS里面显示电压也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