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VIN0,VIN1,VIN2,VIN3的数值

楼主(2021-05-27):
SIO的这几个点一般范围是多少?
VIN0=0.8V , VIN1=1.5V, VIN2=1.8V, VIN3=1.4V。这几个检测点的电压是否算正确?

网友:
自己看图纸啊,这个电压是电阻分压出来啊,可以算得到;不过大多数都是1v吧(好像是,具体自己看图)

网友:
技嘉2V,华硕1V,根据实际电阻分压吧!!!

网友:
这个是要根据实际分压电阻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