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维修中,为什么手机比笔记本损坏的多?这两点你一定没注意

楼主(2021-05-27):
实际维修中,为什么手机笔记本损坏的多?这两点你一定没注意

  实际维修中,为什么手机比笔记本容易坏?一般来说手机摔坏的比较多,笔记本进水损坏会多一些。下边呢我们来分析下原因。先说下手机,手机现阶段无时无刻都在使用,代替了很多物品,如钱包、银行卡、电脑等。正因为时刻在使用所以也导致损坏的情况比较多。下面列举下手机损坏的几种情况:

  排名第一肯定是摔坏,手机比较小巧拿在手中稍微不注意就会滑落导致屏幕摔坏,主板上芯片摔空焊,严重还会导致板层断线。如图:

屏幕摔坏

双层主板焊点摔掉点

  第二就是进水腐蚀,出去游玩不小心掉水里,洗手后手上有水手机指纹位置进水,喝酒手机放在桌上,水杯、酒杯碰歪后导致手机进水等原因。轻微进水可能会导致手机充不上电,白苹果重启。严重会导致主板芯片腐蚀等问题。如图:

进水腐蚀严重

  手机在正常使用中损坏几率还是比较小的。偶尔会出现自己动手拆装,安装不到位,螺丝拧错从而导致手机损坏。这几种基本可以涵盖手机损坏的原因。如图:

螺丝拧坏板层

  下面再来分析下笔记本损坏的原因,笔记本使用频率没有手机高,故障点也会有所不同。笔记本一般是办公使用,使用过程经常打开笔记本,下班后合起笔记本,所以笔记本第一种损坏的原因,受外力损坏,比如屏幕压坏/屏轴排线断等如图:

屏幕坏/屏轴断裂

  第二种原因是接口频繁拔插损坏,比如USB接口,电源接口。

USB接口损坏

  上班办公时大家一般都会放杯水在附近,喝水时有时不小心水撒到键盘后导致主板进水造成主板腐蚀。所以进水腐蚀是也是导致损坏的第三种原因。如图:

进水腐蚀损坏

进水腐蚀损坏

  第四种原因是笔记本长时间使用,发热严重导致供电电路烧坏。

供电电路烧坏

  总结:通过以上对比会发现,手机摔坏进水导致损坏原因最多,笔记本进水、长时间使用损坏的原因最多,通过本文的介绍,你了解实际维修中,为什么手机比笔记本容易坏了吗?

  “修手机和修笔记本需要掌握哪些维修知识”。请粉丝多多关注,我们下篇文章详细介绍。

相关阅读:
手机和笔记本维修的那些你不知道的秘密,一看就知道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907-1-1.html

网友:
还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故障,得从自身做起呀。

网友:
我的笔记本发热过分了,直接关机,给它安排了空调,它就好了,怕它烧啊

网友:
手机包含了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