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A75MA-G55 主板进系统立刻死机

楼主(2021-05-27):
AMD A75MA-G55 主板跑码正常,但进系统时windows三色旗刚出现就立刻死机,已经排除了CPU 内存 显卡 电源等原因。硬盘 U盘 光盘启动都一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原先遇到过固态盘与主板不配套,换了其它品牌固态硬盘就好了的,你找个试试排除一下。

网友:
bios里面硬盘接口模式IDE改成ACHI,试试,可能有收获

网友:
你摸摸网卡,声卡和桥烫不烫,我的经验是这几个有问题了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土办法,开机进入BIOS,恢复默认值 Load Default,然后简单粗暴用排除法:
1)禁止板载外设——网卡声卡并串口。。。
2)禁止板载显卡——当然要插个独立的亮机卡。。。
3)禁止板载设备——硬盘
4)降低内存频率——Auto 改低点,这板能超频,自然也能降频,内存条不良先排除掉
5)降低CPU性能——关核心、将频率。。。
还不行?换板吧,闲鱼上淘个二手的不超过50吧

网友:
谢各位亲的回帖,问题已解决了,是bios芯片出问题了,可能是病毒造成,无法更新bios,只好拆下芯片用烧录器重新写入程序,解决问题!

网友:
好像2016年后的主板,BIOS自己出问题的情况蛮多,无论是I家还是A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