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困惑已久的无线网无法连接问题

楼主(2021-05-27):
遇到很多这种无线网连接不正常的本了,困惑已久,有时候能连接上感叹号无inter访问,有时候干脆连不上受限,ip地址都是自动获得,装系统没用,遇到这么多不会都是无线模块坏了吧,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求解答!!!

网友:
可能是模块坏了,买个USB外插的吧

网友A:
还有可能你路由器禁用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你路由器禁用了哦

我自己的网络啊

网友B:
设置网关和DNS地址就好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试一下360驱动大师网卡版

网友C:
我知道真正的原因,设置问题

网友:
SSID里有特殊标点符号吧

网友:
应该不是模块,显示已连接表明和wifi通信是正常的,看看到底是ip v4 还是 v6的设置。

网友:
装文斗师10估计可以解决

网友D:
这种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个人觉得是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都是联想电脑吧

网友:
猜测可能是路由器随机信道引起,完事网卡不兼容随机出来的信道。。。

网友:
买个 usb网卡就解决了,要是有强迫症就买 升级版 千兆网卡 淘宝有 30块搞定,我的y400就升级千兆无线网卡了

网友:
设置固定的ip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真正的原因,设置问题

设置啥  IP地址自动获得  装系统就都恢复默认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网关和DNS地址就好了

设置成啥  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个人觉得是路由器的问题

别扯了  发出来这种贴  我肯定都是试过了的  换手机网络一样

网友:
对,都是联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