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显卡还是还是屏线问题

楼主(2021-05-27):
一闪一闪亮晶晶

网友:
看着像是 屏幕  不是显卡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
像是屏幕坏,屏线不会这样

网友:
LG屏幕吧,屏幕坏的多

网友:
你拿个智能电视盒子来试一下就知道啰

网友:
屏啊  吃不准是不是显卡还是屏的时候外接试试一目了然

网友:
屏幕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屏幕问题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