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TWS主板,反复烧内存供电上管求助

楼主(2021-05-27):
广达TWS主板,19V短路,烧机发现内存供电上管短路,内存、CPU全烧了,更换上管后供电正常。于是更换内存、CPU,亮机以为OK了,结果是悲剧开始了:没一会儿又短路了,发现还是内存供电上管短路了,内存、CPU跟着又烧了,又查发现内存供电下管有阻值,更换上下管,还特意在内存供电处加1.2V电压测试,没发现短路,又找了套CPU,内存换上去,开机,这次都还没亮机,电流突然上升,可调电源保护,又短路了。。。。。。CPU 内存又挂了。。。。。

网友:
冷静下来分析,应该是1.35V后级电压开启后有短路,内存供电上管过流跟着烧短路,那么哪个电压是1.35V转换过来的?请各位大师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查一下供电IC的的阻容器件有没有开路的或变性的

网友A:
供电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B:
上下管G级波形如下

网友:
控制芯片也要换,不能单换MOS管

网友:
把供电芯片上下管一套全换掉试试

网友(点评):
无关图片最好不要上传

网友:
芯片要换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

你这个回复真硬

网友:
烧鸡烧不出来??

网友:
自举电容也换了,自举不足会烧上管。

网友C:
这个机器一般是5V的输出芯片损坏导致的,5V的DCDC IC更换一般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一般是5V的输出芯片损坏导致的,5V的DCDC IC更换一般就可以解决.

是的,换了IC稳定了

网友:
是不是板层烧了

网友(2021-08-08):
为什么5V的输出芯片有问题会导致内存1.35V供电MOS管反复烧呢

网友:
驱动脚有没有开路,频率设定电阻和自举电容有没有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G级波形如下

看波形,驱动电平过低啊,2V一格的话也就5V峰值,上管没有完全导通,带载工作一下就会发热烧掉了。BOOT电容电阻或者驱动IC失效,修好不要上内存和cpu先量波形正常再说哈

网友:
这个广达主板,为什么5V的输出芯片有问题会导致烧一大片呢?是通病还是电路原理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