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9 280x 检测图

楼主(2021-05-27):
给位大佬,本人小白 用a卡显存检测得到这个结果,是不是A0显存有虚焊?是红圈那个吗?直接热风枪吹那个显存吗?

网友:
显卡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

网友A:
位置没错,就是你圈那个、

网友B:
这种卡 修好 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卡 修好 也用不了多久

就想自己摆弄一下,修着玩...

网友C:
对的,A卡是先低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置没错,就是你圈那个、

嗯,要不要把一圈的胶去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A卡是先低位

晚上回家拿热风枪试一下,

网友D:
热风枪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风枪伺候---------------------------------------------------

热风枪温度调多少啊 几档?吹几分钟?

网友E:
胶不去掉没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胶不去掉没影响吗?

没时间修,应该要去胶吧

网友F:
胶是要去的,你这个就是上家没有重新焊随便 加热了下,上了点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胶是要去的,你这个就是上家没有重新焊随便 加热了下,上了点胶吧

好像本身就有那个胶的 ,我看百度的那些拆机图 280x 380x 那两个显存都有胶的...

网友G:
打测试点,判断是那根线,这个核心虚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测试点,判断是那根线,这个核心虚焊多

本人是小白 不会测...只会热风枪加焊

网友:
这个是核心问题吗?

网友H:
重植一下,一般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重植一下,一般都可以了

哎...自己没有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