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救:6s进水开机250毫安起,

楼主(2021-05-27):
求救:6s进水开机250毫安起,能进去系统。无线,蓝牙,指南针,感光等功能都正常。
USB IC的3V测试点接3V,没有漏电。
但是pp cpu就是下图,对地才0.035。
正常是300。
用1.8v烧,第二张图这里的电容一大片都争先恐后地融化。
拆了七八个这里电容,还是这样。
最后拆了电源,也还是对地0.035。

网友:
哪个2b给你说的gpu组织300? 35是正常的,别拆了,再拆拆光了……

网友:
指纹看看 ,既然是进水机,那肯定要观察哪里有进水痕迹,有痕迹地方的芯片加焊清洗基本都能解决,别把问题想的太复杂,细心观察 。

网友:
把腐蚀凶的芯片拆下来在开机看看

网友:
进水机前期功能正常并不代表芯片下面没有进水,腐蚀是慢性的,可能几天,可能几周后就不正常了。出现进水痕迹的芯片要拆掉清理。

网友A:
哪个sb说的ppcpu是300多,这样电,cpu都要电死

网友:
烧鸡电压有点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sb说的ppcpu是300多,这样电,cpu都要电死

好机器对比,PP CPU就是300。鑫智造图纸里面也有

网友:
指纹的1.8和3.0都没有,当时指纹芯片也拆了的。

网友:
多拿几个好板子测测..  好像有关cpu的电容阻值不高是正常的..   不是u2吗.. 标笔正反测一下右下角那几个点.. 正反一样换了u2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