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路图蓝色标记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1-05-27):
请问主板电路图蓝色标记是什么元件?应该不是排阻

网友A:
保险电感吧

网友:
联想的主板吧

网友B:
不是排阻是什么,为何如此没有自信

网友:
那个8脚的就是排阻,4个脚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C:
排阻,看HDMI那个就应该是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排阻是什么,为何如此没有自信

不是排阻啊,是高速HDMI共模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阻,看HDMI那个就应该是的了

不是排阻啊,是高速HDMI共模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电感吧

不是排阻啊,是高速HDMI共模电感

网友:
HDMI专用信号共模电感,也可用于其他超高速差分信号。有多种型号可选WCM-1608HDMI-900T,WCM-2012HDMI-400T,WCM-2012HDMI-670T,WCM-2012HDMI-900T,推荐使用WCM-2012HDMI-900T
应用于高速差分信号辐射超标抑制,如USB 2.0 ,USB 3.0,IEEE1394,LAN接口,以太网接口,DVI,LVDS等高速差分信号线的滤波。

网友:
不用管他是什么的啊,你只要知道是点对点导通就行了。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过 一较真 还真有点蒙

网友:
楼主在进行启发式教学啊,这个确实还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D:
学到了,谢谢楼主!

极致科技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也有可能是磁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到了,谢谢楼主!

你又瞎回复,注意论坛规则!人家是求助!!!!

网友:
这论坛里的人学历都这么低吗 英语标注不会看吗

网友:
这是双胞胎电感,俩俩一组的

网友:
实际用料可以是小电感、保险、0欧电阻啥的…

网友:
排阻来的。。。。。。

网友E:
d电感 ,信号传输的话,还要选精度高的换,这东西部应该坏吧
fscommand
主板补装hdmi接口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d电感 ,信号传输的话,还要选精度高的换,这东西部应该坏吧
主板补装hdmi接口

网友:
对基础电路,又有了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