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F B360M-PLUS GAMING 不触发

楼主(2021-05-27):
故障:不触发,偶尔能触发,间歇性掉电。
接受看着板子挺新的,估摸着刷个bios就得,BISO芯片是16M的,刷完故障依旧,5V待机电压正常,开关脚电压3V 正常,南桥供电1V 正常 短接开关,EC 28 29脚正常跳变,跑线发现P2003ED芯片,S和G都是5V  ,G要下拉,D才有输出,这板子只有点位没有原理图, 花了点时间检查 ,发现822排阻阻值异常,更换后,触发亮机

网友:
感觉这些小元件坏掉是最难修的,修补修得好得看运气。

网友(2022-07-01):
这个排阻的信号,没有影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