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修改主板DMI信息安装DELL DOCK,让桌面一尘不染!

楼主(2021-05-27):
个人一直喜欢戴尔电脑上装的DELL DOCK  桌面干净,一尘不染。个人感觉感觉很炫酷!但下载了程序安装时,会提示这个程序只能安装到戴尔电脑上。
到网上查询了相关资料,只要修改主板DMI三项信息就可以安装使用了。经过测试各种修改DMI程序,最后锁定最简单好用的小程序。

要求:1.找一个小U盘,2G即可,用HP优盘启动盘格式化工具进行格式化,只需要设置三项(文件系统-FAT32    快速格式化钩选   创建DOS启动盘钩选,使用MS-              DOS7.1系统文件)完成后把我附件中的二个文件(DMI.EXE  DMI.BAT)再拷贝到U盘根目录下,DMI.BAT是我设置好的一个DOS批处理,不用再逐个敲键盘              运行命令了!至此修改DMI的U盘制作成功。

          2.开机前插入U盘,开机----按键盘激活相应主板的启动菜单-----选择你制作的U启盘------启动成功屏幕会出现DOS系统盘符------直接运行DMI.BAT ,正常运               行了屏幕会出现蓝格条闪三次OK,为了稳定大多执行二次,因为有的时候用久了,主板的DMI信息会恢复初始状态。当然这是个例,很少出现。个人估计               可能是技嘉这种双BIOS技术自动恢复备份的BIOS导致。

          3.进入操作系统,安装附件中的DELL DOCK程序,这时它不再提示只能安装到戴尔电脑上了。直接一路下一步直至完成。在安装过程中你可以把我附件中                 的ICONS文件中我搜集的好看的图档解压到安装文件夹中(C:\Program Files\Dell\DellDock\Icons),系统会针对已有的问你是否覆盖,直接覆盖就好。

          4.然后把所有的程序图标拖到屏幕DELL DOCK栏里,桌面的图标在拖完后会自动删除,有时不会需要手动删除。至于系统自动的计算机---网络---控制面板              什么的,可以在桌面空白处单击右键------个性化------主题------桌面图标---去掉桌面图标中的5项勾选即可。这样你的桌面就清净了。

         5.软件本身有很多功能,最实用的功能有几项(1.可以是单个程序图标,也可以添加类别也就是程序组,还可以加入分隔符做一下类别区分)2.单个程序国             标或者类别都可以编辑成自己喜欢的图标。3.DELL DOCK位置可以是上左右三面都可以,我喜欢放在上面。根据自己喜欢好来设置。4.可以锁定图标防止             小朋友误拖动导致程序快捷方式丢失。5.可以备份自己相关配置,以在重装系统后直接恢复,不用再重新配置和添加。配置的默认存储路径为电脑文档中             C:\Users\57852\Documents\Dell\DellDock\Backups,你可以把二个文件拷贝出来保存好,下次装系统时恢复用。

         6.备注一下,修改DMI信息的有很多种,我只用于台式机主板,针对笔记本的DMI。因为很多笔记本的BIOS生产厂商比较特殊,没有相应条件进行各种测                试。如果有经验和技术可以使用匹配BIOS的相应程序修改主板BIOS中DMI信息即可。需要修改三项为
                              运行dmi236 /sm "Dell System"修改 System Information的Manufacturer       为Dell System
                              运行dmi236 /sp "Dell Inspiron 860"修改 System Information的Product        为Dell Inspiron 860
                              运行dmi236 /ss "Dell System"修改 是System Information的Serial Number    为Dell System
                              顺手把Base board information的Manufacturer也改成了 Dell System          7.这个是最安全的修改DMI安装 DELL DOCK的方案,如果此程序不适用您的电脑。想用别的办法修改。。。最好动手能力和工具齐全(有编程器)再去操               作,当然也有WINDOWS下修改DMI的程序,也是比较安全的。只是这里为了安全给的建议。

                                                           END

DELL DOCK安装程序A.rar

DELL DOCK安装程序B.rar

网友:
   可以有

     个性化定制方案

网友:
上几个截图啊!

网友:
下下来试一下

网友:
感谢大佬,学习啦

网友:
楼主威武,想得真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