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拿过来一台ViVO X21i,说是正常

楼主(2021-05-27):
客户拿过来一台x21i,说是正常使用不开机。上电漏电80

。发现感光发热,取下处理完再装上,解决。  开机测试不充电……拆下小板,发现尾插腐蚀严重,直接更换(封黑胶的400度直吹撬下), 充电测试 ok 故障完美解决。  总结:此机尾插进水导致不充电,感光进水导致漏电。 希望这个案例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
捡钱一直爽

网友:
太爽了

一天给我来几十台

网友:
我也要买放大镜

网友A:
今天遇到一个二修机,我都找疯了,都找不到断路在那里,特么的下午隔壁的过来玩说今天遇到一个二逼客户修好了,客户不修了,把l2c线划了一刀,

唉命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一个二修机,我都找疯了,都找不到断路在那里,特么的下午隔壁的过来玩说今天遇到一个二逼客户修好了,客户不修了,把l2c线划了一刀,唉命苦啊

这同行有点坏 修手机还是老实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