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h410主板安装win7 64位系统

楼主(2021-05-27):
华硕410
6400cpu
gpt分区
分享一下,410板安装,win7 64位,十代cpu也可以的
系统下载地址
http://m.dnxtc.net/windows7/2020-06-02/7411.html
这个是修改版的问题系统,带3.1USB驱动
只有驱动总裁才有这个SMB驱动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吧  PE的问题吧

网友:
正常了没有?都有谁体验测试

网友:
驱动总裁,打驱动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10代处理器目前不建议你安装win7,能用是能用,但使用会有莫名其妙的故障,上次差点被客户骂死了,还好是客户自己推荐的配置,我建议配置9代处理器改win7好些,客户不听,这下客户不敢怪我了!

网友:
恩驱动总裁确实挺好用的

网友:
集显的显卡驱动不好找

网友:
装win8.1吧,速度快,稳定

网友(2021-06-26):
装是可以装,就怕不稳定

网友:
有没有试过的,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