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服务器型号X3250 M6 BIOS问题

楼主(2021-05-27):
目前手里有2台联想SYSTEM X   X3250 M6 (3633),其中有一台刷BIOS后不亮机  BIOS是从那台好的机器上拷贝下来了  ,把写好的BIOS焊到原机器上可以亮机 ,保证BIOS没问题,但是焊到另一台不亮机,现在考虑是不是BIOS与机器上某个程序有关联 导致不亮机!!请各位大哥 给个提示!!在线等

网友:
要分离me文件的

网友:
具体怎么操作,需要原来的BIOS吗

网友A:
你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确定是BIOS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

确定是BIOS问题 ,之前主板是亮机的 在焊接中给把BIOS吹坏了  拷贝了别的机器的BIOS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BIOS问题 ,之前主板是亮机的 在焊接中给把BIOS吹坏了  拷贝了别的机器的BIOS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看了一下分分钟搞定这个BIOS 联想的管理与国际接轨很好  暂且不说别的  这点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分分钟搞定这个BIOS 联想的管理与国际接轨很好  暂且不说别的  这点到位。。。

问题是我搞不定 可以分享下怎么搞定吗

网友:
现在能肯定是BIOS 中ME那一块有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上也找不到原厂的BIOS程序,现在故障是开机无显示 BIOS一脚有跳动信号,过一段时间掉电,反复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搞不定 可以分享下怎么搞定吗

备份发我。。。。。。。。。

网友:
以后要注意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备份发我。。。。。。。。。

文件已上传

网友:
BIOS完美搞定,服务器门道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