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284E5Q显示器主板

楼主(2021-05-27):
求助 飞利浦284E5Q显示器主板 背光不亮 换了OZ9998BGN芯片还是不亮 求大神

网友:
各位大神求助

网友:
开机正常 有画面 就是背光不亮 弄了好久还是弄不好

网友A:
电源.控制信号,驱动.灯条有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高压

怎么改?灯条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控制信号,驱动.灯条有查?

按键正常开关机 灯条正常。就是背光不行。换了背光IC还是不行。怎么去保护?

网友:
换了OZ9998BGN芯片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要改电阻。现在OZ99998BGN芯片是保护了。

网友:
弄了两天了。升压模块换了 上线电阻改了还是没用

网友:
OZ9998BGN 听说是闪灭去保护可以亮灯条。我这个是没有闪,是灯条不亮。去保护也没有用吧?

网友:
x修好了没有求经验

网友C:
修好了没有分享一下

网友D:
回路电阻去两个。试一下。这样亮度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没有分享一下

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路电阻去两个。试一下。这样亮度降低

背光不亮

网友E:
要是灯管的直接改高压条啊,省事快速,好收rmb!

网友E:
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灯管的直接改高压条啊,省事快速,好收rmb!

加高压条可以。但是毕竟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可以详细点吗 大佬

FYY

网友:
板子LED有12v 但是不升压。正常的板子会升压

网友:
灯条正常查开启,亮度信号,和升压电路

网友G:
看来还是要检查芯片的供电脚,开启脚,等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详细点吗 大佬

改高压条就这3个呀,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还是要检查芯片的供电脚,开启脚,等工作条件

好 明天我在测一测 电压

网友H:
查条件吧,上来就换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条件吧,上来就换芯片啊

测了芯片电压正常。就是升不了压

网友I:
查升压电路咯,看能不能找到图纸就好弄了

网友J:
测一测有没有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K:
这个好像是通病,以前修过,用不久又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好像是通病,以前修过,用不久又返修了!

可以分享一下维修经验吗

网友:
关机 和开机芯片电压

网友:
开机有3.3v LED输出12V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升压电路咯,看能不能找到图纸就好弄了

电压测出来了 看看楼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测一测有没有背光开启信号

看看楼下的 电压测出来了。

网友:
给你图纸自己检测

网友:
谢谢大佬。像我这种业余的看得懂图纸 也不知道问题出再哪

网友:
卧槽 看了你主页 你才是大佬啊。能求助吗 大佬

网友:
有没有大神 求助。研究好几天了 没下文

网友(2021-07-04):
11111有没有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