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81M 主板 三短一长报警维修

楼主(2021-05-27):
接到一个联想台式机,不通电,主板型号为IH81M ,电源是14口电源。用万用表测了紫线无电压,电源坏,更换电源之后发现,开机报警,插不插内存都是三短一长报警,更换CPU和内存,故障依旧。确定主板问题,拆下主板,测量SPD,SCL,SDA电压全都正常,SCL,SDA阻止也一样。把所有供电全测了一遍也正常。测量电源口的灰线电压为0,发现故障点了,打阻值发现短路,打开图纸,发现PWROK连接4个地方,Q76,U5,U35和IO,pwrok信号和IO之间有1个0欧的电阻R190,拆下电阻,发现IO那端短路。更换IO后,阻值恢复正常。插上电源,开机亮机,故障修复

网友:
厉害了 我一直以为这种故障是桥的问题 一般都放弃

网友:
关键这个IO不容易找

网友:
换IO还是蛮麻烦的,型号也不容易找

网友:
这个IO哪里找的,不好找吧

网友:
思路清晰,好评

网友:
请问下,灰色pg,正常是多少v呢

网友:
三代四代主板,好像IO问题蛮多的。

网友A:
电源PG为0,IO还会发PWRGD给桥,主板还会跑码,有点说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PG为0,IO还会发PWRGD给桥,主板还会跑码,有点说不通。

正常来说是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实际碰到了,修这个问题之前,我搜过论坛,碰到过几个跟我一样的情况,都是不通电,换电源之后就是内存报警,他们没解决,我到处测量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焊接的吼漂亮

网友(2021-06-28):
这种废板应该很多人都有  除非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