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故障现象:不触发,有时候

楼主(2021-05-27):
联想s1
故障现象:不触发,有时候偶尔开启一次,后面彻底开不了。
解决办法:首先查侧面开关有3.3v,开关OK,把CPU散热器取下,发现“敌情”,晶震到CPU里线路上这块轻微腐蚀,处理后,更换腐蚀原件,还是不触发,BIOS重新刷写,触发亮机。

网友:
所以应该是bios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