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版号 820-3437-B 刷 BIOS不认硬盘

楼主(2021-05-27):
A1466 版号 820-3437-B 刷 BIOS不认硬盘,BIOS是在淘宝买的 ,原BIOS还没保存,大家有没有我这种情况呀,测试该有的都有,在PE和苹果安装和可以分区

网友A:
这里有BIOS, 为什么在淘宝买?
试用另一BIOS, 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BIOS, 为什么在淘宝买?
试用另一BIOS, 再刷

网友B:
有条件换个硬盘线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换个硬盘线试试。

硬盘没毛病 换硬盘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没毛病 换硬盘也一样

我说的是线

网友:
提醒 : 老的BIOS 不认 APFS 硬盘

网友:
是不进系统吧,重装就好

网友:
A1466有硬盘线?

网友:
1:是不是原装硬盘,如果是NVME硬盘加转接卡,要10.13以后的系统才能认到
2:老版本的BOOTROM比如10.13以前的,不认APFS,所以要用另一个硬盘,进系统,更新bootrom

网友D:
用原装老硬盘,12.6  13.6  14.6  一级一级的安装。安装好了,再装新硬盘。如果是卡+PC 硬盘,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原装老硬盘,12.6  13.6  14.6  一级一级的安装。安装好了,再装新硬盘。如果是卡+PC 硬盘,不是所有的品 ...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弄个测试盘进去,sudo bless直接在系统下面更新EFI就好了,装系统,一个版本就要半个小时,然后顾客要保留数据怎么办?

网友:
换个硬盘重新装个高版本的系统,再把原硬盘装上就行了,遇到过

网友:
装新版本系统,自带升级主板bootrom?

网友:
固件联网自动升级就好

网友:
先要装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