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进wⅰn8pE不蓝但是找不到p2.5固态,进win10PE马上蓝屏

楼主(2021-05-27):
进wⅰn8pE不蓝但是找不到p2.5固态,进win10PE马上蓝屏

网友:
拔了硬盘  在试试呢

网友:
拔也试过的

网友:
你把内存换了,把了硬盘看看能不能进PE,而且注意下BIOS的设置。

网友:
内存换一个试试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换个内存OK

网友:
U盘系统不兼容,瞎折腾啥?

网友:
安装版吗   !

网友:
有可能CPU坏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你的是m2接口硬盘吧

网友:
你不懂用微软pe吗?如果再蓝就用ISO纯净安装,如果能识别硬盘那就简单多了,归根到底就是pe版本不兼容了,再不行拆掉硬盘到别的电脑,过好系统文件再安装回去解压就行,方法是靠自己摸索的

网友:
碰见几个了 都是换硬盘解决掉的 或者装安装版的测试一下

网友:
为下载分而评论,谢谢了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不行了.

网友:
硬盘格式不对

网友:
如果硬盘内存没问题可以先改硬盘模式,如若不行直接用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擦拭下内存金手 指

网友:
换PE,测试内存条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问题和我的是不是一样的,之前遇到过,我的是M2的固态盘,装系统的时候不识别NVME驱动   当时需要装win7 后来用微软的工具吧nvme驱动压到原版的win7的 iso里面解决的, win10没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硬盘是SSD固态硬盘  在笔记本上装系统和你一样, 蓝屏 , 我是把SSD挂到台式机上安装完系统。不装驱动然后在放回笔记本上才可以的,  我也想求教这个问题 , 上网搜索一下了,据说是我买的SSD硬盘的问题 。 反正目前用的没问题 ,不知道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2021-06-26):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觉得是硬件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用小兵做的U盘就可以你的问题,不需要在装系统上纠结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