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谁修过,不能外界显示器吗

楼主(2021-05-27):
xps13,9333型号,屏碎了,因为手上找不到edp接口的屏,本子也没有vga口,充电正常,按开机键盘亮,风扇也正常转,估计主板正常,就想外接个显示器看看,这笔记本只有一个小的那种dp的接口,配个minidp转接的线,结果接上vga也不亮,有人说dp口要系统启起来才能输出图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bios是不会显示的吗

网友A:
大概率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屏的问题

哪个屏,原来的屏已经碎了啊,我都没接,现在是外接显示器没反应,显示器绝对是好的啊

网友B:
外界应该是HDMI高清口,换个转接试试 还有这款不亮可能是那个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界应该是HDMI高清口,换个转接试试 还有这款不亮可能是那个芯片问题

dp转hdmi也试了没有,应该查哪个芯片哦,显卡芯片是集成在cpu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