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这种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5-27):
装不进系统,换了几个安装盘都不行
分区几次了

网友:
你装错分区了吧。

网友:
分区后需要对分区进行“格式化”,并把主分区C:设置为“活动的”。然后再把操作系统安装到C:分区。

网友A:
没有主分区分区再来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主分区分区再来一次

有主分区,而且分区五六次了,大白菜,老毛桃,小兵 全用了,开始装xp装完了死机,

网友:
小兵的出错是,安装错误请格式化c盘

网友:
你盘有问题吧,你测下硬盘看看

网友B:
换条内存再装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条内存再装下试

不行,主机都换了

网友:
U启动也是PE系统的

网友:
要么镜像问题,要么分区问题

网友:
不要ghost!纯净安装!

网友:
用闪迪U盘重做启动盘 做好启动盘后多下载几个不同版本的安装版WIN10 64位系统在U盘里面 还要下载360驱动大师网卡版到U盘  然后安装系统  要是还装不了系统就回来找我

网友:
从错误提示看wim镜像有问题,换个镜像。

网友:
换个系统镜像试试

网友:
选择装机的分区不对,有可能是保留分区了

网友:
盘换一个看看

网友:
老毛桃,笑了

网友:
盘坏了吧。。。

网友:
建议软件扫描一下硬盘看看,C盘有坏区块了或坏区块多,做不上系统。

网友:
换镜像  和硬盘

网友:
换个PE,用GHOST的工具。

网友C:
分区有没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区有没有坏道

固态硬盘不存在坏道吧,换了一个硬盘。

网友:
内存 cpu 南桥

网友:
尤其通里面有个硬盘检测你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WIM映像包含无效的压缩数据,换个系统吧!

网友:
换PE,换系统

网友(2021-06-26):
感觉是你这个PE的问题吧

网友:
内存有问题或者硬盘坏道,用工具查一下

网友(2021-07-30):
关键的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