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服务器主板风扇狂转

楼主(2021-05-27):
能正常启动,但进入系统后风扇狂转,呼呼响。没有其他问题。主板是超微X9DRL-if。如何解决?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主板或者BIOS的设置问题。

网友:
风扇控制的有个电容问题拉低了风扇控制脚

网友:
换主板能完美解决

网友:
换了一个风扇,正常了。这主板挑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