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R前后摄像头打不开 无闪光灯无面容

楼主(2021-05-27):
其实发帖子真的很麻烦,尤其是发一篇阐述维修过程 讲述电路原理的帖子。进入正题,接同行一台XR 拿来说前置摄像头打不开,后置摄像头打不开,闪光灯不可用,面容提示不可用。 到手测试确实跟他说的一样,手机连接电脑,打开WL软件,在手机信息里发现读不到手机的红外和点阵码,换一个正常的前置上去,依然是红外和点阵读不到,即使我没刷机按道理这两个是要能读到的。这里需要注意一下,XR换前置以后是需要刷机才能打开前置照相)至此基本排除前后置导致的打不开。那么就查主板吧,首先打前后座子对地值,都正常。接下来测电压,1.1V,1.8V,3.3V,2.85V,SCL,SDA 都正常,由于此机闪光灯也打不开,所以闪光灯驱动IC也要查。拆开屏蔽罩,打值C4106值偏低,正常四百多,实测一百不到。 拆下IC 发现U4100焊盘有轻微进水,已发霉。
好了问题已找到接下来就是处理了。焊盘清洗 飞线处理,换掉IC

装好,上机测试 前后能打开。闪光灯也正常了。面容也能录了。 维修是一气呵成,当时没拍照,帖子里的图片是后拍的。大家伙凑合看看吧。 当做一个案例,遇到类似问题可以有个大致方向。

网友:
是真的强啊!!!!!!!!!

网友:
厉害了,这种进水的如果判断不对就难整了

网友:
学习 点个赞学习 点个赞学习 点个赞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图纸,我正在找这种带走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图纸,我正在找这种带走线的

蓝锐,还有鑫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