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4100U 不触发 偶尔能开机

楼主(2021-05-28):
华硕笔记本 S4100U 客户描述有时能开机,接可调电源有待机,待机电压也正常,测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此机器没找到图纸,开机键在键盘上,用万用表找到键盘接口第五根是开机信号,只有2.8几V 。一开始以为EC有问题,所以测EC供电,发现只有1.6V ,应该是3.3V 。顺藤摸瓜找到旁边的一个14脚芯片,应该是个3.3V后级转换芯片,它转换出来的只有1.6V ,用镊子短接两点,开机触发了,后面大家应该知道怎么操作了。

网友:
记得这个得换,直连电池好像不开机

网友:
直接换芯片

网友:
短接的一般不靠谱,最好更换

网友:
最后换哦 短接总感觉不稳定

网友:
没图都可以修好,厉害!

网友:
不是都应该回复 学习了 么?

网友:
最后给小白说清楚        加分鼓励

网友:
1.6v短路了

网友:
可以不用换的 我修机的理念,能不换尽量不换

网友:
那肯定是换了一个,刚好料板有

网友:
加个限流电阻短接就好了!

网友:
还,还可以吧,学习路过看一看

网友:
这样直连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