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用pcie转接卡吗?

楼主(2021-05-28):
延长线直接插pcie x16,转接卡是插pci x1
哪个好些

网友A:
这要看你自己的需求啊。X16那个需要你主板本身有空闲的X16插槽,速度是你主板是插槽的速度。X1的则灵活的多,主板有空闲X1、X4、X8、X16插槽都能使用,当然速度是X1的速度。
另外X1的那个可以用来修显卡供电。无需主板,直接插ATX电源短接即可,待供电维修至正常后在插主板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自己的需求啊。X16那个需要你主板本身有空闲的X16插槽,速度是你主板是插槽的速度。X1的则灵活的多,主板有空闲X1、X4、X8、X16插槽都能使用,当然速度是X1的速度。
另外X1的那个可以用来修显卡供电。无需主板,直接插ATX电源短接即可,待供电维修至正常后在插主板测试

那我就买个x1的转接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