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81小板不过内存,通病

楼主(2021-05-28):
换内存,刷BIOS 无果,内存槽上的系统总线一个1.5v,一个0.2V不正常。见图12个702d极一个1.5,一个0.2V,换RNs24正常显示,应该是通病

网友:
好人啊,乐于分享。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可惜楼主不明确标出故障点在哪里,这块主板是七彩虹C.H81M 全固态版 V24            板号:CF-P8-MX   2.4      ,要更换的排阻是RNS24(222排阻),另外QS11、QS12这2个管也容易出问题,最好像图中那样短接。

网友:
你的分享让我学到了

网友:
三极管直连都是高手啊

网友A:
楼主是高手,有图、有原理、有飞线,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高手,有图、有原理、有飞线,一目了然

你也是高手。有理论,有基础,有主题必回,,说话又好听

网友:
好人啊  像老师傅们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非常用心!我现在总线内存第几pin都忘了

网友(2021-11-01):
先收藏了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