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MFP打印机一直初始化

楼主(2021-05-28):
Hp1005一直初始化,换主板,电源板,均无法修好,故障仍旧。求助。

网友A:
有清零吗  清零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清零吗  清零试下

怎么清零,麻烦一下步骤。

网友:
怎么清零,麻烦一下步骤。

网友B:
摸索半天终于成功解决

店老板竟然要价500.黑心。靠自力更生,分钱不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摸索半天终于成功解决店老板竟然要价500.黑心。靠自力更生,分钱不花。

你应该去售后看看 ……

网友:
感应器问题  你看看定影加热陶瓷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到最后也没说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摸索半天终于成功解决店老板竟然要价500.黑心。靠自力更生,分钱不花。

怎么解决的

网友:
要价就是太高了,一百以内还能接受

网友:
激光器也会导致初始化不通过

网友:
扫描部分的问题

网友:
定影器或者激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去售后看看 ……

应该给他减分,还不说出处理过程,发个帖鄙视店老板,还是独自炫耀。

网友:
楼主把清零步骤发一下呗

网友:
对,拆扫描,重新上好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