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XE主板无CPU供电讨论

楼主(2021-05-28):
         富士康H61MXE主板,内存供电1.8V正常,1D05V_PCH,VCCSA 0.9V  ,V_1D05V_CPU都有,NCP81005的9脚ENABLE有1.0V,5V 12V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请教各位原贴子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6452-1-1.html
         我也遇到一样的这个板子,是清华同方品牌机里面的,内存供电1.8V 是三代的内存  ,不知是不是正常的, 发现有个图纸中有个表,对照 可以定义 内存超频电压    然后我就相应把内存电压 改成了1.56V  , 但是还是不出 CPU供电。
       CPU收到 桥发出的 非核心电源好的信号  和内存 PG  信号   测量  都有, CPU电源芯片  是ncp81005
芯片供电  EN   测量  OK   SVID  这三个信号    有几次用万用表  测时   CPU 发热马上起来了,测CPU供电出来了,关机 再开又没有了,换过一个G530的CPU   亮机过一次,关机再开,又没CPU供电了======估计这板子 这个问题很常见,看论坛有三个朋友,发贴,没修好这个板子,,,

网友A:
CPU座有没有歪针?或者脏?

网友A:
对了,有些主板要bios正常了才会出CPU供电的

网友:
像你这样用万用表捅捅就发热的,我也有过。。。板子老了,有些电阻变质了,找到故障点,用洛铁热一下它就好了,最好是能换掉

网友B:
尝试更换红色圆圈中的这个排阻,阻值是1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有没有歪针?或者脏?

  CPU座 看了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有些主板要bios正常了才会出CPU供电的

刷了几个BIOS 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尝试更换红色圆圈中的这个排阻,阻值是10K

唉,早点发贴就好,已经把板子,退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早点发贴就好,已经把板子,退回了

就是这个问题 通病来着

网友D:
我怎么就遇不到这种通病......

网友:
焊下小IO

网友E:
CPU供电问题比较复杂

网友:
板已退回========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问题比较复杂

当时真是花了不好时间,但还是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就遇不到这种通病......

遇到了,但没修好。唉

网友F:
内存供电1.8V正常,真的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供电1.8V正常,真的正常吗?

我把内存 电压 改成了1.56V 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