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97无cpu供电

楼主(2021-05-28):
    主板是m5a97 经排查发现io芯片it8721f的5脚 vcore_en 拉低电压导致cpu无供电 想问下各位大佬这个脚还有其它功能么 没有的话直接割断线了(不会挑脚)

网友:
自己看下   信号 都走向哪里不就好了,,若是只是cpu  供电    不会有所影响

网友:
SIO拉低CPU供电的啊。。我没修过。。拉的有点远了

网友A:
这个信号io控制的  这个信号割断之后关机不断电  只能修出来 遇见好几块没有修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io控制的  这个信号割断之后关机不断电  只能修出来 遇见好几块没有修好放弃了

这io找不到图纸只能盲人摸象了
没事,断了可以接

网友:
直接拆  EN 3极管  懒得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