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BLN TB 14 g2 重装系统不认硬盘 联想ThinkBook 2021笔记本bios设置步骤

楼主(2021-05-28):
  联想ThinkBook 2021笔记本无法安装win10说明:
  最新的英特尔第11代处理器(Intel Tiger Lake),该处理器采用最新的Intel VMD(Intel Volume Management Device技术)技术,需要安装了18.0版本以上的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Intel RST)驱动才能识别到。目前我还没找到哪款PE工具已经升级到18.0以上版本的Intel RST驱动的,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先借助微软官方的安装工具,手动加载18.0以上版本的Intel RST驱动才能识别到硬盘并安装win10。不知道自己的电脑是不是采用了VMD技术的可以到设备管理器的存储控制器上看看有没有VMD字样。一般来说用了第11代cpu的,改了硬盘模式后还是进PE看不到硬盘的基本就是采用了新技术的了。我们可以用最简单有些笔记本直接可以关闭intel vmd,然后设置硬盘ahci模式才能正常安装win10,下面小编就教大家详细的方法。

网友:
新机器还没有修到。感谢分享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就被你遇见了...............................

网友A(2022-03-03):
新PE已经都可以正常认到了,但是安装系统模式不对的话还是要改,感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