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天A7000奇葩问题

楼主(2021-05-28):
这机器总共有五台,原CPU是E5800,现在上的Q8200,   E5800+8G 没问题。Q8200+8G就内存报警。然后前两台刷BIOS好了,第三台刷完之后,U口能识别键盘。鼠标,U盘用不成,但是上8G内存没问题,然后问题来了,第四‘。五台,刷BIOS怎么也不行,就是不识别8G,上两根2G就没问题,然后我把第三台的BIOS焊到第四台上,也不行,然后又把第三台的BIOS焊回去,第三台也不识别8G了,现在懵了,所以来论坛请教下(以上的所有问题只要换回两根4G或者换E5800就都没问题了)

网友A:
这板单条最大4G吧

网友B:
这个平台能支持4G单条已经不错了,我原先有台E5800的惠普只支持2G单条

网友C:
都修好了么,我有一台,楼主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单条最大4G吧

就是上的单条4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平台能支持4G单条已经不错了,我原先有台E5800的惠普只支持2G单条

就是单条4G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修好了么,我有一台,楼主要不

不上单条4G,就没问题,这算啥问题

网友:
说的不够明白,是上的两根4G,或者单4G也不行

网友D:
十几年前的机器,你还想怎么弄?这玩意不是都直接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几年前的机器,你还想怎么弄?这玩意不是都直接扔吗?

弄好了一台挣个3   400不比维修来钱快?

网友:
能不能告诉一下图纸在你了下载码

网友E:
g41最大支持单条双面内存4G两天也就是8g,单面4g是开不了的,个别内存频率过高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g41最大支持单条双面内存4G两天也就是8g,单面4g是开不了的,个别内存频率过高也不行

这个回答是正解

网友:
你试试把第一台机器的内存条插到第四台上面,很可能是内存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