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6CM到手的时候能开机就

楼主(2021-05-28):
华硕K46CM  到手的时候能开机就是所有的USB不能使用,后来刷了一下BIOS现在开机不亮了,CP U显卡都上电有温度了。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亮屏呢。

网友A:
再刷回原bios看看能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刷回原bios看看能亮不

也不能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