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E431卡死机

楼主(2021-05-28):
联想ThinkPad E431卡死机 。
店里来一名客户,( 联想ThinkPad E431),叫帮忙装系统。拿到机器开机进系统非常慢,2分钟才能进到桌面。
报价50元,叫他等20分钟左右。客户表示出去买东西一小时后来拿。开搞。进PE ,看到硬盘是金泰克240G固态,
顺利装好系统,关机等客户拿机子。1小时候客户来拿机器,于是开机试给客户看,怎知道,进到4色花位置卡死机了,
强制关机,开机再试,问题依旧 (卡在这个位置)
于是叫客户留电话联系.
  先换了个硬盘,重新装系统,一次过能进系统了。关机试了几次都成功进系统。以为好了。谁知道关机半小时再开机,又卡在正在启动的位置。多开关几次机子,偶尔能进系统,进系统后正常使用。什么问题都没有。
打开万能的迅维论坛!!
看到这个机子有通病BIOS问题。于是先刷bios。前后刷了10多个bios开机问题依旧。再找帖子看,有的说屏蔽独立显卡,于是又试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于是换内存,换CPU,没得到解决。
搞到郁闷极了,原来客户想装个系统的事情,搞到自己费了大把的时间,最后还得不到解决。
后来想到进系统一般先裸机进,于是把光驱。无线网卡等外设都拆了试。不卡死机了。再装上无线网卡,又卡死机。拆开能进系统,确定元凶了。
怪自己,把问题复杂化了。明明简单的问题走了这么多弯路。

网友:
搞那么久50?

网友:
这种不说清楚,客户还会以为你技术不行,装系统搞那么久

网友:
搞这么久收费200

网友:
bios bios bios就是爱坏

网友:
外设引起的,应该开始就最小化检测

网友:
可能南桥问题

网友:
有时走弯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判断故障很重要!

网友A:
最终是无线网卡的问题还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一个故障搞了这么久   维修活也不好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终是无线网卡的问题还是桥的问题呢?

无线网卡问题

网友:
裸板测试很重要

网友:
外设与南桥有关系

网友B:
那后来怎么处理的,无换无线网卡?还是修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后来怎么处理的,无换无线网卡?还是修板子

换网卡啊

网友(2021-07-28):
有台E431 不安内存报警 安了内存风扇转一下 几秒后重启,淘宝买了块主板 这坏板有人收吗。

网友(2024-11-23):
ThinkPad E431 NM-A043 图纸

麻烦楼主发贴的时候写出板号。

ThinkPad E431 NM-A043,NM-A044NM-A041.pdf

网友(2026-03-24):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E431卡开机动画,看楼主的贴子直接换无线网卡后发现连不了WiFi,就重做了下系统,就都好了哈哈哈,非常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