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电源板电路图

楼主(2021-05-28):
各位谁有这块板子的电路图,板子上写的AS5436,想学习一下,次级有个三极管C1815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
没有这个图纸,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正面右上角那个是1815?估计是小电流稳压用的,右边有个貌似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为什么传上来的图片这么模糊,右上角的是C1815,百度找不到这个电路图,这个次级有2个绕组有一个什么元件都没接

网友:
1815应该是一个检测回路驱动三极管,跟光耦有关连

网友:
变压器搞那里去了。上次修一个华为交换机5V20A。服了。不好修

网友:
推变压器的吗。是不是接变压器上了

网友:
看看8脚的ic是什么型号,下在ic的PDF资料参考一下吧!

网友:
看图的位置1815应该和周围元件组合形成稳压反馈电路,有点类似可控硅的性质,图片不是很清楚,可以自己手动画一下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38XX系列的(如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