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短路问题求助

楼主(2021-05-28):
各位大佬,你们好,我是半吊子菜鸟一个,啥原理不懂。在此向各位师傅请教,希望能多多指点,谢谢。
版号AL5AMB8D0
问题:插电自动触发掉电,电流0.001、0.002、0.034、0.007,最后在0.006上。
按开关触发到2A到3A,短路掉电。
三五伏待机正常,机子没有明显的短路。
现在不知从哪下手,希望师傅们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先拆了U 单板看下 会不会上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拆了U 单板看下 会不会上电短路

你好,拆了U后,触发到0.03到0.75左右掉电,每次触发电流都不同,触发时指示灯闪一下。请问师傅,接下来该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