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笔记本GL552JX维修

楼主(2021-05-28):
GL552JX 这个电脑维修没什么技术 好电脑回收回来别人忽悠说没维修过,秉着信任原则1100大洋收的,是机械硬盘
放着几天在开机结果不开机了,
上电0.4A 拆机发现BGA过南桥,刷过BIOS程序,有时候待机0.020-0.010一直反复跳变,BIOS芯片上3.3V电压一直2.6-3.3
南桥的这个经过103排阻 3.3V 也一直跳变 本人第一步骤就是更换南桥 更换南桥完毕后上电0.7后到1.1A 卡主了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测试所有供电均为正常 但是有时候待机还是0.020-0.010一直跳变,触发都正常。心想难道南桥没换好吗,心想绝对不可能,打算在换南桥(但是本人做BGA是重来不做一个芯片的2次BGA)。就扔那边了
放了几天今天拿出来测试,无奈。心想之前有个CPU螺丝柱被上次维修的焊接过,所有就把CPU BGA下,
结果电流就0.7-1.2-1.5A 亮屏了

 会员0元2022-11-21 22:44

网友:
很讨厌板载的机子,特别是联想的

网友:
那个螺丝柱 这款机的通病了

网友:
捡钱的螺丝柱

网友:
我也遇见过cpu螺丝打断线的

网友:
稳定吗?这款笔记本CPU坏的多

网友:
到底是螺丝问题还是cpu

网友:
1100元收的,配置很高吗?

网友:
这个回收 还是要自己作下检测为好。。客户的话 怎能全信,,。忽悠客户翻被客户忽悠了,。

网友:
1100回收 我是不会要的 一般回收不超过500元 安装处理机器回收 别喷我 周瑜打黄盖的事

网友:
遇到CPU散热螺丝坏的 没修好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内行被外行骗了,楼主太大意了。这个回收 还是要自己作下检测为好。。客户的话 怎能全信,,。

网友:
这机器一般CPU损坏的多,你焊接好了还真走运

网友:
华硕这个机型螺丝老紧了,螺丝柱特别容易脱

网友(2021-08-03):
回收同样主板 ,我的奋斗几年CPU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