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980ti 冰龙维修

楼主(2021-05-29):
今天写这个贴子,主要是想分享一下,关于买芯片这些事。
接客户一片显卡,如图

因为客户说能通电的,直接接上电源。风扇转一下,立即断电。唉,又被客户描述坑了。还好没烧什么东西。于是分别量了一下,12 V 的值。发现那个8 pin 的12 V 对地短路。和客户说了一下,核心可能挂了。现在只能先排除这个短路。但要收检测费的,客户也好说,先给了个小红包。然后开拆。四个DRMOS ,拆到最后一个,才不短路。上机测试,能正常显示,不能运行3D ,客户也和我说了,很久之前,就不能大功率运行了。因为我没图纸,又想偷懒。于是从网上下了一套芯片,结果芯片到了。量第一个就是坏了,顿时没信心了。和卖家说了一声,卖家说非让我寄回去。一个拆机芯片8 元,邮费10 元,也就算了。但还是努力的把其它几个都焊上,再把原来拆下来的也焊上去。焊这种芯片,显卡太吸热了.150W 的焊台,头子太大了,不好焊。分别用快克236 ,杂牌936焊接。温度调高,锡在铬铁头上就氧化了。 温度调到320 到350 之间,都没什么用,尖头点上去就不动了。刀头焊不到。最后风枪辅助,铬铁焊(本来之前也打算用BGA 的)。风枪主要是吹底板或都芯片的边上的脚,不要一直对着芯片吹。好不容易焊上去。上机测试,这个PWM 默认是只输出一组的。要同时输出怎么办,把后面的电阻拆了,就会开启全部输出。拆了之后,PWM 输出一个波形立即关闭,这个不需要抓。在正常一路输出的时候,调好时间和电压。然后拆了后面这个电阻,开机后只有一个波形在示波器上闪、然后就没了。我知道我买的芯片有问题了或者原来板子上的芯片有问题。说的明白一点就是DRMOS 有问题,只是不能直接量出来的。

芯片有问题,客户那边还是没办法交待。为什么不一个个的去试。没那个条件,于是网上又买了套新的,一共8 个FDMF6820A,还有两个86112 ,电源管理芯片之前已经换成新了的,所以没买。再修不出来,就只能放弃了。发来8 FDMF6820A个芯片,有两个不是原厂包装的是散装的。我说是旧的,卖家说是新的。也懒的争了。但愿换4 个会好。功夫不负有心人,4 个drMOS 换上去,拆了后面的电阻,6 个电感上全部有波形。成功修好。修好后,一定要记得把电阻复原,要不然太费电了。

下面是跑分情况。宝刀不老,强。

修这片卡的动力来源于客户加了钱。我芯片好坏一共买了120 多元。因为个人水平有限,文章写的不好。还望各位谅解。下面把数据手册上传。本来打算把BIOS 备份出来,这个显卡加上跑线,我修了差不多接近12 小时。也就懒的折腾了。
同时也说明,这个东西,真正的去查故障,最多就是换个电源芯片,两个门驱动器,就是81162,最多坏了两个FDMF6820A。但因为我懒,一共买了12 个FDMF6820A,四个门驱动器,两个电源芯片。其它小料,我当时也想买,不过看很多显卡上都有,型号不一样,只要作用一样,就行。

网友:
还好没炸机,这DRMOS要是烧了下面焊盘焦了那就。。。。。。。。

网友:
收费有500吗

网友A:
楼主没有3年维修经验是修不好

网友:
利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3年维修经验是修不好

我是刚起步的小白,谢谢夸奖。

网友B:
大师傅,这个相数调节的阻值多少,我的有个掉了

网友B:
我是760的,等下我拍图

网友:
高手,请问那个电阻连的是驱动芯片哪个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760的,等下我拍图

应该是1K的 这个点位 在供电3.3v的情况下 全相输出 低于2.4 一相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傅,这个相数调节的阻值多少,我的有个掉了

参考数据手册。只要分压合里,就会出来。

网友:
修得很不错哦

网友:
对自己很才是真的狠~~厉害!

网友:
图纸太少了

网友:
好长的卡~  爆了不得了

网友:
一脸懵逼,继续潜水学习

网友C:
还是得找个师傅系统的学习啊。

网友:
这种真的很难搞,有些烧到pcb板发黑,吹不下来,最后是焊盘都烂的见过很多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找个师傅系统的学习啊。
全程自学的。很多师傅都不愿意教我这样的徒弟。

网友:
淘宝买,一定不要买拆机的,,而且换最好上下管一起换。。MOS用的是高温焊锡,要用热风枪辅助。。。

网友:
这技术 大神级别的 佩服

网友:
板子下面弄个加热板就好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