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给显卡供电怎么办

楼主(2021-05-28):
手里有一块R9 370和一张GTX590小核弹
我插上R9 370正常开机有信号输出
插GTX590能开机但是没信号输出,看功率表发现是主板不给显卡供电,这种情况怎么破

网友A:
没有这种情况,卡短路烧断了保险

网友:
是显卡不识抬举还是主板喜新厌旧

网友:
590不受待见啊,人见人不爱,花见花不开。

网友:
GTX590挑主板,很有个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种情况,卡短路烧断了保险

金手指问题擦一下就好了:jingxi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种情况,卡短路烧断了保险

金手指擦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