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佬抽空说下拆黑胶芯片的诀窍

楼主(2021-05-28):
在下的方法是这样的:

先将焊油从四边吹到芯片内部

上BGA,150度的时候,保持3分钟,之后继续升温

在上风嘴230度(距离主板1厘米),下风嘴243度(因为焊台转轮坏了,距离主板4厘米左右)的时候保持10秒左右,开始撬(拆没灌黑胶的芯片就是这个温度与距离)

在四边都撬了一下,撬不动,停机,冷却,再上BGA

还是上面的温度,再撬,感觉还是撬不动,硬撬了几下,芯片是取下来了,但主板焊盘掉点了

麻烦大佬支个招,万分感谢

网友:
是用镊子撬的

网友:
我之前看网上一个师傅撬这个黑胶芯片,直接在芯片一边的中间点直接一撬,芯片就取下来了,主板也没掉点,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A:
温度够就不会掉,温度不够就会掉, 我拆黑胶只有温度够直接翘,带黑胶的拆过不下一两百块了,没你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够就不会掉,温度不够就会掉, 我拆黑胶只有温度够直接翘,带黑胶的拆过不下一两百块了,没你那么麻烦,

这样啊,那我明天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够就不会掉,温度不够就会掉, 我拆黑胶只有温度够直接翘,带黑胶的拆过不下一两百块了,没你那么麻烦,

不过,大佬,你的上下风嘴的温度是多少度啊,麻烦说下,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大佬,你的上下风嘴的温度是多少度啊,麻烦说下,参考一下

这没用,每台BAG温度都不一样,不能套死了整,不确定温度够不够,可以先用镊子戳一下旁边电阻电阻,有动就可以翘了,一台BGA使用多了,厚的薄的板都能大概知道温度够没够了。

网友:
哎呀,用撬刀啊!闭着眼睛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没用,每台BAG温度都不一样,不能套死了整,不确定温度够不够,可以先用镊子戳一下旁边电阻电阻,有动就可以翘了,一台BGA使用多了,厚的薄的板都能大概知道温度够没够了。

好的,感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