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上这个5开路测不到值,

楼主(2021-05-28):
Usb接口上这个5开路测不到值,6测对地了是不是可以肯定是桥坏了?

网友:
USB3信号线上有耦合电容,所以量到有开路正常,短路就不正常,最好拿图纸参考一下外围元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一定,看看防静电管子有没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