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14isk 开机掉电

楼主(2021-05-28):
联想小新300 板号NM-A481   开机掉电 刷bios 无果 ,检测发现 不接电池 没问题 ,接上电池几秒就掉电、电池换过,接电池开始充电,掉电后电池不充电,测电池数据线到ec 到充电线芯片无断线,充电芯片换过无果  本来都打算订EC了  无意间我发现电源排线白色信号线松动应该是断了 焊好问题解决   希望对小伙伴们有帮助

网友:
联想开始启用方口充电器的中间针,这个针是电源功率识别脚,以前只有游戏本子需要高功率,才启用了,最近发现越来越多的本子开始使用,以后会和惠普戴尔一样,不能识别功率的适配器在新款机器上面开始失效,不开机,掉电等。

网友:
拍个图片会更完美

网友: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