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 911 八代I7 8750H游戏本 进PE蓝屏 讨论

楼主(2021-05-28):
雷神 911  八代I7  8750H处理器 游戏本 进PE蓝屏  讨论
    不论是台机还是本子,常遇到  进不了PE 优其是比较新的,四代U以上的
不管是8PE  还是WIN10PE  要么卡住  要么报错 蓝屏   接不接硬盘一样   内存换了一样。
      把硬盘 放其它好机器上安装好,再放回来,一样会卡住。
是否基本上都是CPU 坏了的问题。所至呢?遇到了不下10台了。台机有换过CPU 后好的,也有换过板子好的。 笔记本,现在都是板载CPU 了,这些新U 太贵了,风险很大。所以各位都是怎么办呢?

网友A:
遇到那么多了吗,有没有卖的,我想收一台来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那么多了吗,有没有卖的,我想收一台来玩玩

都是同行送来的,要是散客还可以收来

网友:
直接换板,保险点

网友(点评):
是的,但是同行,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同行送来的,要是散客还可以收来

雷神的机子,玩玩还是不错的,就是散热差点

网友(点评):
散热不好,挂的快

网友:
估计没啥用,得换

网友:
进pe蓝屏都是换u

网友C: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cpu坏了 现在cpu老贵了,很少有客户会去换,对我们来说风险也高

网友:
南桥 CPU  显卡都有可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cpu坏了 现在cpu老贵了,很少有客户会去换,对我们来说风险也高

是的,风险高,一般都是换板子

网友:
换U风险比较高,换板吗,同行的,他自己会搞定。难。

网友:
使用windows 原版镜像安装试试 不行只有干cpu 了

网友(点评):
一样,原版 装过,没用

网友:
遇到过联想蓝屏,是显卡供电问题。你检查下显卡供电,CPU供电,10代U电脑推荐用U盘魔术师,这PE兼容性强

网友(点评):
用过这个PE 还行,就是体积超大

网友:
修过一台外星人蓝屏,报page fault in nopage area ,换U无效,换桥好的

网友(点评):
恩,代码有些 时候 会不同

网友(2021-07-25):
最烦遇到这种毛病 还不如不亮修的舒心

网友:
是的,风险高,一般都是换板子

网友:
这问题我修到过是6月份一台雷神911的不过配置不一样我那本是i7-7700HQ的
问题跟你一样,我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碰到这种也是没办法,换板子基本不会换,换U自己也不会换的,只能退了

网友:
就算让你确认是cpu坏,生意都不好做。。。本钱太大利润太薄划不来,这一切还建立在维修过程当中顺顺利利没有意外的基础上。。。。除非那些网上平台cpu不用本钱的。。。我这边,换个八九代的桥客户都要唧唧歪歪半天。。。昨天有台小米的机器也是这毛病,拿去售后保修了。。。

网友(2022-05-06):
报风险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