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68主板USB15秒自动关

楼主(2021-05-28):
V星A68主板 USB 15秒自动关机

遇到类似的这种 不是前置就是后置 或者两者一起也有可能。小六角 翘掉 秒杀

网友:
拆掉就行了吧?不用再短接引脚吧?

网友A:
这种好事我就没遇到过,遇到过一次拆掉小六依旧是这个问题。索性不搞了

网友:
不用 直接扣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事我就没遇到过,遇到过一次拆掉小六依旧是这个问题。索性不搞了

一张主板起码有2-3个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张主板起码有2-3个以上

我是把跟USB相连的和IO口相连的全扣掉了,也是不行

网友:
也就是说那个六脚可有可无吗?做什么用的

网友:
估计是防止电涌的吧。扣完的话,很容易直接烧到桥

网友:
全陪拆卸下来,不装是吗。

网友A:
好像是的。。我就是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的。。我就是这样搞

嗯嗯 比较送钱的速度

网友C:
我的华硕B350六个全拆了,还是提示15秒关机

网友:
我的主板usb附近没有你说的小六角,我应该拆哪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华硕B350六个全拆了,还是提示15秒关机

根源在USB_OC#上  这个信号会去到六角管上 并不是所有的关机都是六脚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