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拯救者Y7000开机不亮维修

楼主(2021-05-28):
接手一台联想拯救者Y7000,目测无明显外观问题,量各大主要供电二极体值,除CPU和显卡供电对地二极体值为0其它都无明显异常,先不管,上电待机正常,开机后电流0.26A,量测除CPU旁边五个电感和充电电感没电压外其它电感电压正常,连二极体值为0的显卡供电都出来了,各个二级电压也量了都正常。
CPU旁边五个电感,按这个结构来看应该是VCCGFX,VCCCORE,VCCSA,这五路供电都由驱动芯片驱动5路外置MOS管,看了五路驱动芯片,型号一样,由此判断应该都是由主芯片控制的。那么体型最小的那个电感应该就是需要先出供电的VCCSA了,找到图纸看了一下判断正常,找到CPU供电芯片。先目测了一个,一个电阻一端有点发黑,随便一抠就掉了,这个电阻的位置在散热钢管下面,由于钢管下面有散热软垫压着主驱动芯片,所以这个电阻容易受潮腐蚀,这个电阻连到了主驱动芯片的47脚,找图纸看了下信号名称叫VIN_SEN,由两个电阻从主供电分压而来。腐蚀的电阻是接主供电的那个2M电阻。

2M的电阻比较难找,在料板上晶振电路找了2个1M电阻串联,上电直接亮机。
VIN_SENInput voltage sense. Connect VIN_SEN to VIN through a 1/16 divider network.

Input Voltage Sense
The input power supply voltage is sampled at
VIN_SEN and used for output voltage regulation
as the feed-forward control

网友:
AGEERHETJTYJYKRYRKYKYKYRKRYKJ67RK67I6I77

网友:
kkvvmkdksmva
erver
magkemkg
er

网友:
老哥眼神不错哦,这都能看出问题

网友:
上拉2M腐蚀了,更换就好了,维修除了技术,还得有一副好眼力劲呀。

网友:
楼组跟牛啊  这机器也就刚过保修吧  图纸都搞得到

网友:
楼主有一副好眼力劲呀。

网友A:
是不是Y7000的通病?

网友:
论坛上有大仙说过的

网友:
维修除了技术,还得有一副好眼力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Y7000的通病?

是不是通病不知道,第一次遇到这个机器这种问题。

网友:
心细非常重要!赞

网友:
楼主对时序很熟啊,学习了!

网友:
有料板,心不慌

网友B:
楼主对这个时序非常熟悉,有时序图没?我有图纸,还有点位,没时序图。

网友:
来学习的,真是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这个时序非常熟悉,有时序图没?我有图纸,还有点位,没时序图。

我有,联想所有最新的我都有

网友:
有实物图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有图有真相

网友:
你们都不关心图纸?就我没有?

网友:
这电阻可不好找啊,

网友(2022-11-14):
20V经过2M电阻剩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