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DM4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5-28):
接手一台比较老的机器HP DM4,待机0.02A按开机无反就。
拆机先测开机小板上的开关电压正常,按开关跳变正常,开关上有LID芯片,量LID也正常,
测EC供电正常,复位正常。与开关连接线路正常,测EC BIOS各信号有波形。量ACIN正常。最后确认EC给桥开机信号正常,桥没有返回开机信号。
先前量了3V/5V正常。桥的待机电压也正常。32K晶振也有波形。
先易后难,先看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V_RTC由4个电阻上拉了4个信号。拔电只上小电池,量板子上电压,在桥边上量到+V_RTC电压大概2.6V,四个上拉电阻中有一个后端电压只有0.2V明显异常,还连接了电容,所以这个异常电压不是RTCRST#就是SRTCRST#。把小电容取掉电压恢复正常,更换小电容后开机直接亮机。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新手一学就会。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在维修中主意的

网友(2021-08-31):
这个电容是不是有延迟作用啊,不装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