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修的显卡的一些经验==

楼主(2021-05-29):
  这两天修了几张GTX780 780TI和980TI

  关于DRMOS,很多人说焊不好,其实DRMOS的很多引脚焊不上也没关系,重要的是靠电感一侧的左下角那几个脚,有PWM信号,开启信号等,那边靠近电感风枪吹容易假焊造成不工作。

使用NCP4206主控的显卡,如果OD1信号不正常,所有DRMOS都不工作,而OD1连的DRMOS一般都是指金手指PCIE+12V那路,这路不工作后面所有DRMOS都不会工作的。

NCP4206主控的EN脚电压,不能用以往的有无电压来判断主控是否正常。这个EN1.25V电压是由上拉电阻提供,GPU控制开启和关断。

当供电电路不正常时,示波器能看到约1秒的EN高电压信号然后消失,电路处于保护锁死状态。所以首先要修好默认的第一路供电,也就是NCP4206的OD1信号接的那路。这路供电修好了,后面的就挨个排查了,看主控有没有PWM信号输出,有的话查DRMOS的开启和PWM输入,还有BOOT自举电容(有些DRMOS自举电容不装不会烧而是会保护,内置了保护电路)

780 980等公版DRMOS坏的多,主控也有坏的相对较少。

另一个问题就是公版卡修好后容易跑不稳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原因嘛,有可能GPU老化了漏电加大造成功耗加大,供电电路也老化了特别是那种全贴片钽电容的。钽电容容量不容易老化变小,但是ESR也是会衰减的。

公版卡上多是钽电容和MLCC组成的后级滤波电路,没办法加装固态电容,所以在确定供电各组波形,主控和其COMP FB等引脚反馈网络元件没有老化变值的情况下,要么把钽电容换新,或者把空焊位的MLCC补全,要么就只好把显卡降点频了。

别外再提一下KPL MAXWELL等核心显卡的BIOS修改。这些卡BIOS编辑器里看到的默认主频和3D主频这些都是启动时的默认值,没啥用的,打上驱动后由驱动决定当前频率和电压。

但是BIOS里也是可以进行限制的,KPL BIOS TEWKER里有个BOOST LIMT选项里,那个值才是决定最高BOOST主频可以用来限制显卡在系统里能跑的最高频率。

也可以在BIOS里把总电压限制从1.212V调成1.15V或1.1V,也可以对最高主频进行限制。MAXWELL核心也是一样。

常见的DRMOS,SIC780是50A的,SIC780A是3.3V的供电,不能用于台机显卡,FDMF6823A是60A的,两者间最好不要代换。不能用6820A等电流小的代换电流大的。

乱七八糟说了一通,不上图片了,因为显卡太多太乱,手机里图片一堆不好找了

网友:
焊接上 下面有加热台遇热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A:
??drmos的引脚最好是全部焊上,因为大电流下,原本设计就要很多引脚,另外附带加强散热。

网友:
显卡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mos的引脚最好是全部焊上,因为大电流下,原本设计就要很多引脚,另外附带加强散热。

不一定,因为DRMOS的很多VIN 输出,GND都是内芯片下面的焊盘走板层中间的线的。外围小引脚这些脚位空焊一二个没问题,但重要的信号空焊了是没办法正常工作的.如果你遇到下面焊盘有点鼓包,你就得取舍了

网友:
DRMOS补焊,修了一些卡确实有效。。。

网友:
研究的这么深啊,这些显卡很多挖过矿的,毛病多的很

网友:
大佬厉害了。佩服

网友(2021-10-06):
这几个型号,见不到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