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Lenovo T480s BIOS 密码移除

楼主(2021-05-29):
pojieLenovo T480s BIOS密码1. 先保存原来带密码的BIOS。
2. 移除电池和CMOS电池,下载T480s_CLEAN,刷BIOS。
3. 接电开机,按照提示,输入SVP密码时输入“1234“,过50-60秒后关机。
4. 刷回原来的的BIOS。不刷原来的bios的话,所有参数都没有了,包括SN,型号什么的。自己修改很麻烦。
有问题参考英文。

Remove The Battery CMOS . Also make sure laptop's main battery is out and disconnect the internal front battery if used (many new Lenovo may have an internal battery, the black box) by removing its connector from the motherboard.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laptop will have NO The main Battery attached and the NO Battery CMOS .
Flash BIOS with my attached file please erase it before programming
put cover back,plug in the AC adapter and press the Power button and start it . You may hear some beeps then you will see the Lenovo splash image, press F1 first second while boot logo to get the SVP password prompt and enter "1234" for SVP and press Enter. Next page will show you Bios-Downloads DXE driver loading and showing "Press any key..". Wait about 50-60 seconds before pressing any Key. Next it will display the warning message and the laptop hardware ID again . Do not disconnect the AC during this process!

clean_bios

网友(2021-12-24):
来试试,刚好需要清除电脑bios的超级用户密码

网友:
下载一个试试看

网友:
可以使用,感谢分享

网友(2022-06-11):
为什么我的机器刷上开机慢 卡logo 不动

网友(2022-10-22):
密码1234,后怎么办

网友:
Key密码,怎么办

网友(2023-01-23):
感谢提供,正需要。

网友(2023-03-22):
请问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我集显的刷了不亮机

网友:
大师有X270的没有呀,我X270有SVP想清除掉。。。

网友:
请问清除密码以后再升级官方BIOS是否还有密码,谢谢

网友(2023-11-24):
我上次的几台能用,这次第一台就亮机慢,卡logo

网友:
试了,卡logo的时候不要断电,按开机键关机再开就快了

网友(2024-08-09):
求助,是刷U49对吗?

网友(2024-10-29):
我也想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24-12-12):
第一台用这个可以,之后试了其他的卡LOGO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已经找到卡LOGO解决方法了,出现卡LOGO后,按CTRL+ALT+DEL重启,在不停去按F1就可以出来输入界面了,在输入1234按后面的操作去处理就可以了,这边后面处理好几台都没问题,都成功清楚了BIOS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