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公共点19V出不来

楼主(2021-05-29):
版号LA-5751,PQ27输出无电压,4PIN只有0.4V,应该不对,PQ28和PQ7换了不行,查看了这款机型的帖子,说是什么点火回路,不太懂。
PACIN和ACON都不正常,只有0.5V左右,帖子上说这个PU10比较器问题,也换了,不行,这个8个脚的管子各电压也都是0.5V左右,貌似8PIN是电压VS,这个VS应该先出来吗,也是0.5V左右,有个帖子说是PR20一端3.3V,一端0V,换这个电阻就好了,我这问题俩边都是0.5V左右,最后查到PU8,PQ4,绕来绕去又看到VS电压了,完全懵懂了,有大神知道这一块的情况么

网友:
VS没有电压?VS是由VIN经过二级管和电阻提供的。
所以VIN有电压吗?对地短路吗?B+对地短路吗?保险PF1是好的吗?

网友:
PD2的一角19V,另一角就没电压了,只有零点几V,但这个换过,没效果

网友:
PD2一段19V,VS基本可以判定存在微短路或者大短,不然不可能拉低19V的电压,仁宝的板子就是这样,要先出一个小电流的公共点,正常后通过比较器使PACIN为高,然后才会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VS没电压,WIN有19V电压,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没电压,WIN有19V电压,没有短路

没量到短路的,也没量到断线的,这里VS应该是多少V,如果把PQ4拆掉,会不会烧什么东东。CS是不是最先出来的

网友:
到实地去深造两个月什么都懂了!

网友(点评):
实地可能没时间,其实报个远程更方便

网友:
不管VS是不是短路,pd2下面应该有电压,除非pd2坏了或者是装反了。只要pd2没问题,vs短路的话pr140和141一定烫

网友:
pd2一端19,一端0v一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找个师傅带你几天,你这一点基础都没有的要走好多弯路,去实地学习一个月就明白了

网友:
PD2换过了,2PIN有19V,1P只有0.6V左右,尝试把PQ4取下来,VS也没电压,也没短路,表笔反向二极管档位0.8,正向无穷大,阻抗也基本正常,VS有接到PU10,尝试拆开PU10不行,PC16也断开试过了,这块部分也查看了PCB线路,没发现断线的情况,哎,搞不懂了

网友:
短接PQ9 可以强行通电

网友:
从图纸上看 要19V通过PQ27,PQ6的4是低电位才行大概8v返向推 pQ7截止,PQ28截止 PQ10截止 PQ8导通PQ9导通,PCAIN 高电位  ACON高电位 ACOF 低电位才行!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控制信号的是不是冲电芯片

网友:
短接PQ9也没用,断开也不行

网友:
3.3V都没有,怎么能触发...

网友:
后继应该有短路

网友:
已搞定,怎么搞定的不好意思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