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乱吹一气,修好了r9 380x

楼主(2021-05-29):
症状是打上驱动就蓝屏,一开始能读到显卡的bios,然后用热风枪吹核心和显存,温度320度打圈者吹,变成读不到显卡的bios了,我看论坛上说可能核心连锡了,然后跑检测工具黑屏.今天早上继续热风枪拆掉小的吹嘴,温度调到300度..继续核心 A0显存吹,上机奇迹帮的好了...真是误打误撞

网友:
不能挖矿吧这个

网友:
应该不能挖的吧,我也不知道

网友A:
楼主吹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吹了多长时间啊?

3 5分钟吧...

网友:
谢谢,同问题,我也吹吹看

网友:
我也准备吹 吹看。。

网友:
楼主运气爆棚

网友B:
哈哈,真是运气爆棚..就是这380x满载有电感啸叫

网友C:
等翻修 这个只能用几天而已

网友D:
好了的情况楼主真是运气爆掉了,多数情况是关机冷一下,第二次就又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学习 了楼主大无畏的工作精神

网友E:
吹的时候是不是有啪啪啪的锡珠炸裂的声音?

网友F:
这种用不了多久就继续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真是运气爆棚..就是这380x满载有电感啸叫

看来是真的要爆了

网友:
380x的通病 很多都有啸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用不了多久就继续坏了

坏了继续风枪斥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了的情况楼主真是运气爆掉了,多数情况是关机冷一下,第二次就又出现同样问题。

我已经玩游戏满载很多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等翻修 这个只能用几天而已

已经好几天了 .游戏满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吹的时候是不是有啪啪啪的锡珠炸裂的声音?

另外一块280x 有这种声音,但是没有吹好.寄出去修了,估计核心要植锡了。

网友G:
显卡也容易虚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也容易虚汗吧

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H:
一般都是400度,最大风开干!300度那多累啊

网友I:
这运气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J:
300° 不加预热是不可能吹动核心下的锡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好几天了 .游戏满载...

这些操作几年前玩过 都会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300° 不加预热是不可能吹动核心下的锡珠的

反正我只吹了核心和显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运气可以去买彩票了

这运气,彩票还是中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都是400度,最大风开干!300度那多累啊

怕吹坏核心和显存,也不知道它们耐多少度的高温

网友K:
能用一个星期,很快又会有问题的,重新植球能管3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用一个星期,很快又会有问题的,重新植球能管3个月

快一个星期了

网友:
好好的运气呀

网友:
某上200买的